求问SYSPWROK能直接上拉?

楼主(2025-09-07):
手上有一块V星的H310MRPO_VDH,刚开始掉电,测量发现VCCPLL电压没有,检测发现小问题,掉了个小电阻而已。补上后开机,不掉电了。成功捡漏。结果等了半天不显示,一测发现CPU还是不出供电,就用示波器打了一下SVID发现无波形,手摸南桥发现有点烫手。以为南桥挂了,但是不死心的又排查了一下,发现没有SYSPWROK,没记错的话这个信号是由CPU供电芯片间接发给桥的,接着追查,供电芯片的POK也正常3v,接着追查发现这个信号进了IO芯片,。打组织发现只有几十感觉有点低,还是怀疑桥坏了,断开IO和桥的电阻,组织上来了。而且桥和EC两边的组织都上来了,查看图纸,这就是个0欧的电阻,装回去后,组织又下来了,瞬间感觉无语。不过在拆掉的时候我试着触发了一下,竟然能开机显示,虽然有点慢。但是能良机。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还是没有电压。接着我又把0欧电阻装回去,他又不跑马了。。这个信号是由3V上来的,于是一气之下直接把上拉电阻换成了0欧,开机,竟也成功亮机。而且南桥的温度也比不跑马的时候少稍微低了点。感觉非常奇怪。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人为的原因 造成的  V星这板子资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人为的原因 造成的  V星这板子资料很少

确实很少,论坛里都没几篇

,按理说这310的老板子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