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11一直死循环进不了Bios

楼主(2025-09-07):
按F1 F2都进帮不了bios  加上fn按也不行,有没有大佬懂得

网友:
刷BIOS    要就外接键盘可以

网友:
侧面有个按扭只能提醒到这了

网友:
f11或F12试试

网友:
按侧边按钮啊

网友:
有的BISO有问题也进不去    需要刷BIOS

网友A:
把硬盘摘了他要还是进不去 那就出问题了

网友:
这些联想的一般都有专门的快捷按钮

网友:
侧面有按钮,按侧面按钮

网友:
这个机子没有侧边按钮,小孔也没有,我先试下刷bios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换硬盘,不行再涮bios。

网友:
拆了硬盘。 外接USB键盘。 看它进不进

网友B:
刷bios就可以进bios设置启动项重新安装bios,或者开机强行按关机键,1到2次就会提示修复系统,然后就可以选着恢复系统或者联网安装系统把,最好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就可以进bios设置启动项重新安装bios,或者开机强行按关机键,1到2次就会提示修复系统,然后就可以选着恢复系统或者联网安装系统把,最好刷bios

刚打错字了,是刷完bios就变成正常状态,设置启动项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好经验好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
能不能进系统,进系统后用CMD命令重启进BIOS啊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找实体按键

网友C:
最后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外接键盘??

网友:
先排除键盘的问题,可以先外接一个,如果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摘了他要还是进不去 那就出问题了

硬盘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还放着呢

网友:
前几天我试过了,不是f1f2,你按错了

网友:
摘电池,放电,就可以进入Bios

网友(2025-10-07):
这个不是x86的笔记本吧,Tegra这不是小米平板1的CPU,应该是那种ARM的,类似手机和平板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