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故障怎么修?

楼主(2025-09-07):
嘉主板B75M-D3H主板,用着突然黑屏,电脑CPU风扇正常转,键盘、鼠标无灯,CPU无发热,换CPU也一样,CPU放别的电脑上正常,考虑CPU没有工作,测PCI-E16的11脚二极管挡0.54伏,12脚对地电压0伏。内存换别机上好呢,金手指也擦拭了的。CPU供电场效应管好呢,12伏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什么东西坏了?难道是95836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该主板CPU供电95836芯片:测芯片8脚VR_ON:启动电压1.05伏,25脚VDD:5.02伏,26脚VCCP电压5.01伏,18脚 COMP电压:0.11伏,20脚、30脚的BOOT电压:4.75伏。显卡插槽的第11脚 0.16伏,12脚 和13脚电压为0伏。CPU没有得电工作。

补充内容 (2025-9-11 08:46):
各位朋友,原来通过大量学习,终于搞明白了,没有时钟信号说明IO没给桥发出pwrok信号,也就是说一个3.3伏的信号,这个板子的IO管这个信号的是63脚 ,用万用表一测,发现竟然对地短路,用烙铁把该肢翘起来,发现I...

网友:
en,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A:
看你的等级也不是新手,检测方式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榔头,你为什么不按着时序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等级也不是新手,检测方式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榔头,你为什么不按着时序修呢?

我维修别的小家电没问题,但修主板我却是头一回,该主板CPU供电95836芯片:测芯片8脚VR_ON:启动电压1.05伏,25脚VDD:5.02伏,26脚VCCP电压5.01伏,18脚 COMP电压:0.11伏,20脚、30脚的BOOT电压:4.75伏。显卡插槽的第11脚 0.16伏,12脚 和13脚电压为0伏。CPU没有得电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等级也不是新手,检测方式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榔头,你为什么不按着时序修呢?

原来通过大量学习,终于搞明白了,没有时钟信号说明IO没给桥发出pwrok信号,也就是说一个3.3伏的信号,这个板子的IO管这个信号的是63脚 ,用万用表一测,发现竟然对地短路,用烙铁把该肢翘起来,发现通往桥的地方没有短路。上电测试竟然时钟电压有了,0.37伏左右,复位电路电压也有了,是3.3伏左右。看来是IO芯片坏了,把IO63脚一接上,又没有时钟和复位的电压了。

网友:
各位朋友,这个主板已找到原因了,原来是IO芯片的这个63脚把电压拉低了,把这个63脚挑起来后,开机竟然工作正常了,USB等设备工作正常,我去,不是它给桥开启PWROK信号吗?怎么反倒是它把电压拉低了?是IO损坏了还是它检测到电路有异常故将其电压拉低了?正常使用一天了没有问题啊,操,这什么情况?

网友:
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原来是12伏电压检测出问题了,12伏电压明明正常,却检测成为0.07伏左右。看来以后修主板,在检测各路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无时钟或复位,可以先把IO芯片的给桥发PWROK信号的这脚悬空,然后点亮开机后进主板查看各电压,就能很快发现问题。这个极有可能是75K的电阻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2025-11-09):
修主板要有原理图、点位图,对小白一点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