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X键盘部分按键失灵

楼主(2025-09-07):
A S D F  数字键盘的 1 5         只有个别按键失灵重启后又好一会,不关机等一段时间又失灵了。。。最初出问题是多个按键一起按会恢复一会现在是怎么按都不恢复了,这个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啊,拆了键盘排线擦了没啥用,bios电池拔了也没用。有大佬能帮忙指导下是哪坏了吗

网友:
好吧没办法了

网友:
有的刷BIOS也能好

网友:
这大功率是键盘问题  先换个键盘应该能解决 解决不了 就哪两块芯片都换了

网友:
看我的帖子, 键盘的那个芯片问题

网友:
这个 遇到过 换键盘跟键盘芯片都不行  后面换了U好了。

网友:
如果 全都不好使,是主板的问题。 个别键子不好使 一般都是键盘问题

网友:
拆键盘后再接个usb键盘试试再说…

网友:
好像维修厮遇到过

网友:
主板的键盘接口

网友:
先刷键盘芯片bios,还不行打阻值没有问题的话,再换键盘芯片看看。

网友:
你要排除掉是不是键盘的问题。有条件的话先刷键盘芯片bios,还不行打阻值没有问题的话,再换键盘芯片看看。

网友(2025-10-31):
估计是排线接口

网友:
这种插个外接键盘看下  外接正常的话直接更换键盘

网友(2025-11-30):
用了那个支架导致。。。平放基本没问题要是底部四个点放在平面没问题买的笔记本电脑支架X那种形状,由于支架支撑的不是脚垫的四个点估计导致主板轻微形变。。。哎这垃圾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