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5GD/MB 不出主供电维修

楼主(2025-09-07):
FX505GD/MB不出主供电维修
最开始是一个CPU供电旁边的主供电电容短路了,换了之后,不能充电。换了电池也是一样。能开机。
拆出来测量,发现第一个保护隔离管短路了,换了之后,发现主供电都没有了,测充电芯片,AC_IN_OC只有1.3V,不正常,由U8800(BQ24780S)控制,换了此芯片还是一样,测到是由于EC拉低的。决定换EC试试。
在换EC前,发现EC供电的AVCC电压是由+3VA提供,也就是要先有主供电才行,也就是AC_IN_OC被拉低也是正常,因为其工作条件不满足。反回来就是要先产生主供电。

没办法就只能慢慢查BQ24780S的工作条件了。当查到13脚CMPOUT发现问题了。
CMPOUT应该是4V多,实测为0V,拆了Q8809之后,电压正常了,换了一个好了,实际是Q8809短路了。

网友:
这个湾子绕的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