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B85M D3H主板工作流程时序图简述:

楼主(2025-09-07):
Gigabyte B85M D3H主板工作流程时序图简述:

1-没插入ATX电源前,由3VDC纽扣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给南桥RTC实时电路供电;

2-3VDC纽扣电池电压经过电路转换,经过CMOS跳帽,给南桥PCH提供3VDC高电平【RTCRST#高电平】;

3-南桥PCH给晶振供电起振,产生32.768KHz的RTC电路时钟信号,实时保存主板BIOS芯片参数设置数据;

4-插入ATX电源打开主机电源IO开关,紫色线输出5VDC待机电压【5VSB】;

5-ATX电源5VSB待机电压变成5VDUAL经过Q61电压转换芯片转换3.3VDC【3VDUAL】给IO芯片待机供电,5VSB待机电压经过NQ9电压转换芯片产生3.3V【3VDUAL_PCH】给南桥PCH待机供电, 3.3V同时连接【IT_VCCH】给IO芯片待机供电,延时10ms产生待机电压正常信号【N_PCH_DPWROK高电平】给南桥, 同时产生【3VDUAL_LAN1】供给PCIE槽,网卡声卡 ;

6-由南桥PCH发出解除深度睡眠信号【 N_DEPSLP 高电平】,三极管Q55导通,三极管Q54截止,  使能复位信号【O__-RSMRST】;

7- IO芯片检测待机电压正常3.3V【IT_VCCH】,发出【O_-RSMRST高电平】信号给南桥PCH,复位南桥PCH的ACPI 控制器;

8-手动触发主板上按键启动开关,开机控制信号进入IO芯片【_PWRBTSW低电平】;

9-IO芯片发出请求开机控制信号给南桥PCH【O_PWRBTSW低电平】;

10-南桥PCH发出允许开机控制信号【N_-S4_S5高电平】,【N_-SLP_S3高电平】控制信号给IO芯片;

11-IO芯片发出信号【-PSON低电平】给ATX电源绿色线由5V拉低到0V;

12-ATX电源输出+12VDC【VIN】,+5VDC【VCC】,+3.3VDC【VCC3】;

13-南桥PCH发出N_-S4_S5控制信号 ,5VDC【VCC】通过DC-DC同步整流产生内存主供电1.5VDC【VDDQ】和0.75VDC【VTTDDR】 ;

14-南桥PCH发出发出N_-SLP_S3控制信号产生【VCORE_EN低电平】信号,使能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20,但不产生CPU供电,VBOOT=0V;

15-ATX电源延时发出灰色线电源OK信号【ATXPG高电平】,产生信号【PWOK高电平】给IO芯片;

16-IO芯片检测各路电压和电源好【PWOK高电平】信号正常后,发出POWERGOOD电源OK信号给南桥PCH【O_PWROK1高电平】;

17-南桥PCH输出电压24M晶振起振产生时钟信号并通过SPI总线控制器读取BIOS芯片,发出【N_CPUPWROK高电平】给CPU;

18-IO芯片发出复位信号【O_-PCIE_RST高电平】复位PCIE,网卡等;

19- 南桥PCH发出CPU复位信号【N_-CPURST低电平】,CPU通过IIC总线【VIDSOUT,VIDCLK】给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20输出调节CPU供电电压输出【VCORE】,CPU通过DMI总线控制器与南桥PCH通信,南桥PCH通过连接SMB总线【SMB_CLK,SMB_DATA】管理IO芯片,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20,内存控制器和HDMI显示驱动芯片,读取各芯片BIOS信息开始自检,CPU通过DMI总线加载进入内存启动并显示输出;

网友:
土匪求Z370主板魔改导致PCIEX16显卡无法显示输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