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打印机 如680kII等打印缺针 检修流程思路

楼主(2025-09-08):
前言
今天我们分享的案例是打印机打印效果为缺针状态,更换打印头后效果依旧,重点阐述检修流程,方便各位可以有个较为规范的检修思路

检修流程

基础测试
首先我们选择24针打印头测试软件测试打印头是否故障,该软件可以强制测试24针的打印头状态,而不受设置影响,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印头测试盒效果一样。

我们发现只有12针工作是正常状态,为了进一步确定,我们还需要再打印一个机器字库用来确定。

摁住进纸/退纸键开机,放入纸张后它会打印一整页密密麻麻的文字,观测是否有缺针的情况,正常情况下这个也是强制使用24针打印的硬编码字库。不受设置影响。
然后我们观测到它依旧是缺针的状态,那么基本就可以判断是打印头或者主板问题了。
我们这里更换了一个打印头,结果和上面结果一样,说明是主板也出现了问题。
结论及维修建议
我拜访了多个打印机维修领域的大佬,最后得出来以下结论,供各位参考。
出现上述情况时,最好不要单独更换主板或者打印头测试,实验证明单独更换其中一个部件会来回反复烧毁。需要主板和打印头同时更换才可以。
当然技术优秀的可以尝试修一下主板,维修思路是打印头采用的是双排线设计,每个排线控制12个针头,那么说明有一个排线是没有信号的,重点排查IO到这组排线的电路。
实践中,主板并不贵维修浪费的成本往往高于了这个板子的价格,而且主板和打印头同时更换的话往往比买个同型号的二手机价格还要高。。。
所以我的维修建议是如果确定是主板和打印头同时损坏了直接换个新的或者降低档位凑合用,虽然只有12针,但是凑合用把字体调大一点点也是可以凑合的【虽然我并不建议这么干】
我好了,本案例的维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

网友A:
说了和没说一样。什么叫打印头和主板一起换,修主板时间成本高,哪个维修师傅不都是24小时一天吗?作为真正的维修师,能换电阻的绝不换芯片,能换芯片的绝不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和没说一样。什么叫打印头和主板一起换,修主板时间成本高,哪个维修师傅不都是24小时一天吗?作为真正 ...

你这不就是纯粹抬杠么? 你吭哧吭哧又是查电路图,又是查原理图折腾1天换了一个电容搞定了,你这一天的时间成本怎么算? 你直接买个主板也就20块钱,这个成本难道不比你吭哧1天的成本低?对于客人来讲,快速给他修好才是正道,因为人家的时间也非常宝贵,如果维修成本高于这个硬件本身的成本那自然是要选择已换代修的。

网友B:
你要是会用表,后面就没有内容了,保险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会用表,后面就没有内容了,保险全坏了

1、很期待大佬出个教程指点一下如何检测。真的很虚心向学习这个技术。
2、即便像你说的那样,我个人认为,你有拆机的时间也不如用我这个方法检测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