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宏碁笔记本usb2.0不能用故障

楼主(2025-09-08):
版号LA-L191P 11代处理器机器来的时候不跑码,重插一下内存就亮了,然后就装起来放前面测试了。
第二天一早来就发现不触发了,拆机发现南桥1.8V短路了,原机南桥SRKMA,换了代用的SRKMB南桥,一次点亮后测试发现摄像头发烫,usb2.0接鼠标不能用,但是接usb2.0的U盘是可以用的,测量usb阻值都正常,还以为是摄像头坏了导致南桥坏了,又换了一块南桥,发现还是原故障,这个南桥在这个主板应该是可以通用的,我上个月同样的机子换过一片。BIOS里也没有关闭usb的选项,系统里也只识别到usb3.0的两个设备,应该不会是南桥不通用吧?
有经验的大师帮我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
usb3.0都是好的,5V供电也没问题

网友A:
bios ME 刷过没? 桥是哪里弄来的?拆机的桥不同机型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ME 刷过没? 桥是哪里弄来的?拆机的桥不同机型会出问题

BIOS刷过了也改过me。南桥买的全新的

网友:
打下值是否正常

网友:
阻值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