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PRO 16 ACH 3V芯片烫手

楼主(2025-09-08):
联想小新PRO 16 ACH 3V芯片烫手,热成像扫到EC温度也有点高,心想EC拉低的,EC 3V芯片 全换,还是一样,可以触发上电的,3V 5V正常出 U供电都出来了 上电0.6左右掉电 3V 芯片换了2个都不行
芯片
掉电
联想
联想小新

网友:
都能触发 EC问题不大 哪里应该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