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技嘉980显卡奇怪问题。

楼主(2025-09-08):
一张GV-N980WF3OC-4GD的显卡。不接12V电源,能正常点亮,接上12V电源,主板不开机。很像12V短路故障。但打值又完全正常。
接PCI转接卡测电压,不上12V,全部电压都有。上12V就只出3V,5V电压。
经过检测最后发现NCP81174供电脚电压不对。6脚电压只有1.3V,30脚电压只有5V。
跑线路发现6脚电压是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而30脚电压是12V经过一个470欧姆电阻进来的。
经过检查,470电阻正常 。
现在就不知道6脚电压正常应该多少才对。也不知道那辆分压电阻阻值多大。
有知道或者正在修NCP81174的朋友帮忙测下6脚电压和30脚电压。

网友(点评):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修好,是IC外围电容坏了两个

网友A:
6脚 2.3V   30脚  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 2.3V   30脚  是5V

好的,我去把6角电压调到2.3V看看

网友:
疑难杂症。

网友:
已 搞定,是IC外围电容坏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