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供电芯片MP86925请问有哪个型号可以替代?

楼主(2025-09-08):
这是一个GPU供电芯片,坏了,网上找不到哪个型号可以替代,同型号的很少非常贵,有知道哪个型号可以替代的吗?

网友A:
越新的芯片越没有替代的

网友:
游戏主机的,都出了5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新的芯片越没有替代的

出了5年的游戏主机的芯片,不新了

网友:
游戏主机可不是通用的,能替代的肯定是少这又少了,不像笔记本和台式主板,点位电路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