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IQ17L-HULK 14065-1 CPU无供电维修

楼主(2025-09-08):
机器可以触发,不掉电,拿掉内存不报警,测电压,CPU电压没发出。
测CPU供电芯片的供电,EN正常。

查时序,先测PROCPWRGD 无电压,向上检查,发现PCH_PWROK无电压,查出处。

测U401 D极无电压,查条件,VRMPWG_G控制U403 G极.

测U403 G极电压1.8V,电压过低,导通不了U403.
在测D20两个脚位,VCCSA_PGOOD电压1.8V。

查这个信号出处。

对比图纸测PR5204阻值正常,测PL5203电压正常,不想换芯片,直接割断线,PCH_PWROK电压发,CPU供电正常。

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图纸论坛有。

网友:
直接割断线!学习了。。是断PR5204和6脚间的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