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k371p问题请教

楼主:
手里有一块戴尔K371P主板   拿来时候0.01  测5V电感短路   烧一下是旁边1u电容穿了,换了后不短路了   上电0.075  翻开图纸看看  这个ec是mec5107 LJ  slp s4桥直接去开内存电压  s3信号是和EC发出来的 run_on_ec经过与门合成 run_on 开始二级电压的 没有直接参与控制上电   现在按照时序卡在 run_on_ec不发出  以上电压信号都正常 SLP 5  4  3 都有  内存电压1.8  1.1  0.6已出  同时发现pwrbtn和CPU这根线  按开关也是没有反应 不跳变  长按开关  也不能强制关掉slp信号    上电的时候  这个run_on_ec  gpio对地23  不通电500多      ec晶振0.1 0.75  默认好  lid正常  acav in  正常   把与门的re280直连也只是能开二级电压   下面的vr on也发不出来  runpwrok是直接上拉的,不知道哪里问题,各位大神帮分析分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