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gs9230这个芯片的vcc是不需要芯片供电的么?

楼主(2025-09-10):
如图所示gs9230这个芯片的vcc是不需要芯片供电的么?

网友:
这个vcc是芯片内部发出的供电不是外部供电

网友:
vin 有12V en有5V 但输出只有0.74V fb电阻检查没问题 为什么没输出5V呢?

网友:
有没有更换一下这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