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13不开机,大神帮看下电流

楼主(2025-09-10):
有台小米13能触发但是黑屏,触发后电流 140ma(大概15s) -> 220ma -> 300ma(5s) -> 回零,之后迅速起跳再回到300ma附近(2s) -> 最后400ma定住不动。 等个十来秒以后再次归零回到140ma重复这一过程。开始感觉是上盖电流,重做了cpu,换了一个上盖,但是还是一样的电流情况,有大神见过类似的电流吗?莫非俩上盖都有问题?求指点!

网友(2025-10-20):
不装上盖联电脑看看!可以出端口就可以装上盖了 不出端口还是要搞U 查U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