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京瓷FS-1020MFP

楼主(2025-09-10):
  京瓷FS-1020MFP原始故障为开机屏幕转圈圈,在论坛下载多个固件刷后都是出现代码E-F020.求解

网友A:
不会啊编程器固件刷完就好了  是不是没有焊接好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编程器固件刷完就好了  是不是没有焊接好芯片?

谢谢您的回复!!!
焊接肯定没问题,从正常的板上读出来的固件写进去也是报C-F020,现在都打算换编程器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