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板水不小心擦笔电塑料外壳,擦完后塑料发白。

楼主(2025-09-10):
发白后,再怎么也擦不掉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换新机是不是更方便

网友:
用牙膏擦试效果更好

网友:
擦不掉了,因为已经化学反应了,要解决就是换壳或者赔钱

网友(2025-10-31):
洗板水里面的成分是有机溶剂,具有较强的腐蚀性,使用时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