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尔815芯片主板机器不跑码

楼主(2025-09-10):
干了南桥和北桥也不行,,故障是机器不pao'ma哪位同行可以帮忙修一下?维修费200起步,多少你说了算

网友:
测试的配件都找不到吧

网友:
815是什么时候的了,二十年?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是在论坛问问老一辈的师傅有没有815主板上电时序,然后再自己跑线,必要时候要拆南北桥跑线。零件和测试用配件难找啊。

网友:
对了,忘了告诉你,这主板用现在的电源估计是能触发但不跑码的,你要用他那个时代的电源。

网友:
这主板也太老了吧,估计配件都不好找

网友:
闲鱼上买一张吧,

网友:
估计是弹棉被的机器的,锁内存,可以换主板,但是不可以换内存

网友:
修这个要有耐心了 之前搞个老主板就是容易鼓包 一上BGA就鼓包 作废了

网友:
古老的婴特尔。。。

网友:
sd的内存,370架构的CPU,哪里去找配件

网友:
还是换u看看吧

网友:
寄过,我帮你修 ouligeis

网友:
我手头还有这种机子

网友:
370的cpu我还有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