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出SMB波形的前置条件是什么?

楼主(2025-09-10):
    手上一台戴尔的G3 3500,板号19753-1。
    初始故障是偶尔能开偶尔不能开机,这个型号有个通病是1V_VCCSA的100K(点位PR5017)热敏电阻容易有故障,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第一次维修更换此电阻,一个月后返修,测得没有VCCSA,怀疑供电芯片(PU5001)虚焊,更换后电压产生,但电流只跑到1.2-1.3A,无跳变,不过内存。刷过很多BIOS,没有作用,此时电脑完全不开了!
    测量全板供电正常,仅1V_VCCGT(PU4801)无电压,此电压应该是在内存复位之后产生跳变,检测信号SYS_PWROK正常,信号PLTRST_ 1V戴尔的应该也是正常,测量内存的PCH_SMBDATA和PCH_SMBCLK均是有电压无波形,此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CPU_SMB_SDA和CPU_SMB_SCL经六角控制芯片(Q1502)转换而来,

    芯片的开关脚3D3V_S0电压都正常,测量CPU_SMB_SDA和CPU_SMB_SCL也是有电压无波形,拆掉控制芯片排除后级测量,无波形。
    期间的维修过程,更换过南桥,重植过CPU和显卡,故障依旧。
    求教一下论坛的各位大佬,SMB波形不出具体应该查哪一块,南桥时钟均正常,bios也有读取动作,实在没有头绪,求大佬帮帮!

网友:
CPU_SMB_SDA系统管理总线波形都没有,南桥都还没有正常工作,言尽于此

网友:
不排除你示波器差或设置问题出了你没有捕获到系统管理总线波形。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