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32LWS 2.5掉电不会修?进来学!

楼主(2025-09-10):
G532LWS 2.5掉电这个属于通病,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解决

有一位同学解决后发出来,不过没有仔细分析原理

很多人看到只知道拆电阻,却不清楚为什么需要拆,为什么我的拆了不行?
实际上,需要透过表现看本质,拆掉的电阻实际上是温控电阻PTR9005,是VCCGT集显供电的温控检测,也就是说集显温控异常导致掉电
而实际上,这种电阻有15个
这个机器由温控芯片APL601,5脚-20脚一共15组检测,分别去往不同的热敏电阻,这些热敏电阻分布在不同的电压处
如这四组就分别在1.8VSUS/5VSUS/12VS/3VA处
通过5V提供供电,经过一个10K与热敏电阻形成分压,监控主板每一个区域
而每一个热敏电阻异常,都会导致主板掉电

所以这个机器真正的解决方案,是排查每一组的热敏电阻与分压
比如我手上这一台,PTR9016已经明显异常,更换后故障即可解决
希望大家在论坛学习,可以不只是学到拆一个电阻换一个电容,而是真正去思考为什么,举一反三,真正的将知识纳入脑海
PS:这种温控芯片在ROG很多机器都存在,都是检测主板各供电温度,只不过芯片型号不一样,所以这个小技巧不是只有这台机器可以用哦

网友:
大有收获

网友:
这也得有图才行啊,现在资料越来越少

网友:
好经验好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
学到了,一天学一点,哪天自己上手的时候能用到。。。

网友A:
热敏电阻能不能用同阻值的普通电阻替代?

网友:
好经验好帖子值得学习...

网友:
是得多学习学习才行。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能不能用同阻值的普通电阻替代?

当然不能了,热敏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的,普通电阻式正温度系数的。

网友:
楼主所言极是,搞维修一定要懂原理,不然无从下手,而且会越修越坏。

网友:
666这个也能搞定

网友:
其实这个早在tp机型上用到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多学多积累!

网友:
为何所有论坛都不活跃

,发帖都没人回,帖子都不更新了

网友(点评):
因为很多维修者只会三板斧从不动脑,遇事就上论坛搜通病,没有通病就抓瞎。自己毫无建树,光指望别人分享自己白嫖,氛围就越来越差了

网友:
T40也是这样的分布主板各处检查主板各个地方的温度

网友:
请问一下这款机型,温控异常会导致公共点电压掉没吗,手上有一台断开CPU开启就不掉电,CPU核心电压一出就掉电,CPU,芯片,驱动管,充电芯片,隔离管,ec都换了,还是解决不了,温控也测了一下分压都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给楼主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能不能用同阻值的普通电阻替代?

其实是可以的。只不过失去的原来的热保护作用而已。

网友:
学到了,点赞

网友(2025-12-24):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个短接起来可以吗?

可以拆掉,不能短接,这个热敏电阻是负温度系数,温度越高阻值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