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笔记本RMG2212-AI 开机键盘灯可以切换屏幕无显示通病

楼主(2025-09-10):
收到客户机器。同行介绍来的 机器正常开机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  外接无反应    屏幕一直黑屏 强光找没显示    拆机带电测量  主供电正常  显存供电正常  可以反馈切换了下显卡。, 机器就开不了了  没图纸盲戳结果发现 显卡有个供电无再次断电测量  短路  本着前易后难前拆掉芯片附近大电容  在测量不短路了   补上电容 开机正常电流可以上2A多了 掉电2此可以正常开机了   收钱  惊喜

网友:
会不会是加热了,就好了,冷了又不会了呢

网友:
卧槽  你运气正好 感觉这机器有个通病  上次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 但是放弃了

网友:
老大真不看写的什么啊 箭头标的地方  大电容短路 拆掉换掉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电容的容量,电压根据什么补的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就喜欢修这种故障,哈哈

网友:
望闻问切,老中医直达病灶。

网友:
好累,标点符号要钱吗?

网友:
运气真是太好了。

网友:
我修的板都是不知道几修了,都是某鱼上淘来的

网友(2025-10-20):
小元件,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