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编程器软刷新联想IS7XM、IS8XM、IH81m、IH61m的方法

楼主(2025-09-10):
大家知道,联想这些主板插入nvme有几种方法,具体如下:1、利用网友做好的bios程序,如果是8m、4m、2m的那种用编程器备份的,就需要用编程器刷入相应的bios芯片。
2、有些是软件备份的,比芯片容量小的那种,那种在纯dos下用AFUdebug软刷入。
但很多用别人备份的bios刷入自己的主板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些mac变化的,有些USB不正常的,有些亮机慢的,最好是用官方程序先升级自己的主板bios到最新版,然后备份自己的bios,加入nvme后,再刷入,但很多网友并没有编程器,同事341A用夹子也很难操作,芯片吹下来难度更大,我自己修改过很多bios,编程器,软刷都试过,看了一篇帖子,今天修改了is7xm,成功备份bios后,加入NVME,再软刷入,完全正常。

具体见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0842-1-1.html

帖子里整体没有问题,但有些细节不太一样。

第一步:准备相关工具(这一步ME版本查看工具其实也没必要,在bios界面能看到ME版本)
首先运用CSME_Version_Detection_Tool_Windows工具里的DiscoveryTool.GUI工具查看固件版本,
然后在https://comsystem-tlt.ru/obzori/me-txe-region下载对应版本的FPTW64(这个工具是intel的bios备份、读写工具,需要跟ME版本对应,根据ME版本下载,Q77的ME是8.0版本,Q87是9.0或9.1)
下载BIOS修改软件MMTool_V5(英文版本)
下载Nvme启动模块NvmeExpressDxE.ffs
下载UEFITOOL(这个工具没必要,不用也没关系啊)

第二步:开启对 BIOS 的操作权限(这一步必须做,不然没有办法对bios读写操作)
电脑断电后,将主板上CLR_CMOS上的跳线帽拔下,插入ME_DIS两针上

第三步:备份本机器BIOS
进入系统后,执行cmd,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进入win64命令模式
执行fptw64.exe -d 8400bf.bin(经过试验及给出的提示,命令前加上.\,也就是.\fptw64.exe -d 8400bf.bin)
而且这个工具备份的bios是2个bios芯片合起来的,Q77是一个8M、一个2M,这个工具备份的是10M。

第四步:修改BIOS,加入NVME支持
WIN环境中用MMTool打开刚刚备份好的8400bf.bin文件
加载成功后,找到并选中 CSMCORE
插入NVME模块
保存修改后的文件为8400nvme.cap(实际上MMTool备份的格式是.fd,其实不用下面的这个工具改为bin)

打开UEFITool,加载刚刚生成的CAP文件
按Ctrl+Shift+E,转化为8400nvme.bin文件(改为bin没必要,保留fd格式即可)

第五步:刷入修改后的BIOS
重启电脑进Win10,执行cmd,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进入win64命令模式
CMD下运行powercfg -h on 打开系统睡眠功能,然后点击开始菜单的睡眠,让系统进入睡眠状态
观察CPU风扇,停转后按键盘任意键唤醒系统

进桌面后,执行cmd,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进入win64命令模式
执行fptw64 -f 8400nvme.bin -bios 运行.\fptw64.exe -f 8400nvme.fd,记得加点和斜杠)

第六步:重启
进BIOS,关闭CSM引导,查看引导选项里的other boot和SATA1是否开启,保存后关机。
第七步:插入PCIE转接的NVME
断电后,插入已安装好NVME盘的PCIE转接卡

第八步,安装WIN10系统
重启后开启UEFI,安装GPT状态下的win10系统。

me_DIS不插跳线帽会提示下面的错误信息,无法对bios操作。
命令前不加.\  会提示这个,无法操作

工具:
1、FPTW64各版本 Intel ME System Tools v9.1

网友(2026-01-22):
谢谢楼主,终于知道me_DIS是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好像是真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