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A H61H2-LM5 开机保护 触发掉电

楼主(2025-09-11):
IH61MA开机保护,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在开不开机,如同12V短路。
测量主板无12V短路,并且保护后,拿掉24口电源线,重新插上,又正常了。
正常后,一天没有问题。
经过几天开机测试,最后发现是BIOS电池无电造成。
换新电池,试了几天都正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记录一下,下次碰到好更快的解决。

网友:
这些联想的 垃圾设置  真的很无语

网友A:
应该是V星代工的,V星板子电池没电了经常这样

网友:
不是V星吧,好像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V星代工的,V星板子电池没电了经常这样

不要乱说,这个是精英代工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V星代工的,V星板子电池没电了经常这样

esc代工,,,,,,,

网友:
长经验了,BIOS电池无电也会引起保护。

网友:
不光是联想的,很多品牌机主板都有这毛病。

网友:
有很多品牌机都是这样的,没有电池开机就会保护一下。

网友:
哈哈,这个是一代神板。

网友:
电池电池电压低,不是开不起机吗?

网友:
BIOS电池没有,或者低有的主机设计为不开机,这是正常的呀

网友(2025-10-22):
品牌机是这样的

网友:
电池无电也影响开机

网友:
这样都可以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