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华硕B85M-GAMER,能点亮,能进系统,不定时就自动关机(直接掉电那种,跟有人长按开机键强制关机差不多),最明显的就是让windows系统进入睡眠模式之后,再唤醒电脑,它就直接掉电再重启,正常应该进锁屏界面的
刷过bios,用热成像观察过温度没什么异常,电源、cpu,内存也换过,pe系统,BIOS系统也会出现掉电现象

华硕通病822电阻我准备等买的料到了换上试一试,

点位图里的me芯片,在实物中没有上件,我找不到,请教一下我应该重点检查哪些信号?感谢感谢

另附点位图

ASUS B85-GAMER 1.01B boardview.fz

网友A:
那不是通病ME供电异常吗?如果ME供电1.05V正常大概是桥的问题。

我发现这个版本的主板,没有me芯片,ME供电直接过o欧姆就和1.05PH桥供电连接起来了,现在发现桥供电1.06V,应该不正常把,我知道ME供电1.05不能偏高或偏低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8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通病ME供电异常吗?如果ME供电1.05V正常大概是桥的问题。

我发现这个版本的主板,没有me芯片,ME供电直接过o欧姆就和1.05PH桥供电连接起来了,现在发现桥供电1.17V,应该不正常把,我知道ME供电1.05不能偏高或偏低

网友:
桥供电确实偏高了,不过1.17V应该还不至于烧桥。

网友:
一个很小的芯片,丝印29   PU3002

这是B85M GAMER,你说的是B85 PRO GAMER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