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7000键盘失灵

楼主(2025-09-11):
Y7000键盘失灵 不能使用

大小写正常,但是不能 打字维修
更换芯片即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给楼主点赞!!!

网友:
也算通病了吧。,,

网友:
头一次遇到      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能帮忙测一下进入到BIOS时候滴电流多大

网友:
能测一下进入到BIOS时候滴电流多大

网友A:
键盘失灵更换EC芯片,大家都懂

网友:
不是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失灵更换EC芯片,大家都懂

y7000的这个不是ec芯片,是单独的键盘控制芯片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通病,遇到很多了,小ec一换OK

网友:
也可以改电路解决

网友:
通病,以前维修过的

网友:
就是这款通病

网友:
就是告诉我们更换芯片就能解决

网友:
我记得有一篇帖子,可以给飞线typec口,

网友(2025-10-20):
原来是单独的键盘控制芯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键盘EC和那个共模电感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老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