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不启动维修

楼主:
前几天,自用电脑突然罢工,开机黑屏,风扇转,主板不启动,反复按重启按钮,偶尔能行,启动后一切正常,正常关机,又是不启动。
拆出主板,清扫灰尘 拔插内存条,拆装cpu,故障依旧。。。
示波器:测量各处波形都正常,供电电压也都正常
后来找到一个主板蜂鸣器插上,发现不插内存条有报警声,应该是不过内存,检查内存插槽以及内存条,还是不行。
在论坛中找吧,有朋友说可能是BIOS问题,死马当活马医吧,下载了一个文件名为“华硕_B85M-F-2604”,上机实验,能启动了!但是按下开机按钮到出现画面
得接近2分钟。
后来继续论坛,终于找到一个文件名“B85M-F-PLUS-ASUS-0503”的刷上,终于好了,开机时间正常了,经反复开关机实验,一切正常!至此主板修复完毕!
在此十分感谢这个论坛,使我少走了弯路,还有各位同行朋友的文件分享!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是主板BIOS文件损坏所致,华硕很少碰到这种情况,技嘉双BIOS主板比较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