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笔记本MDF-16内存供电故障一例

楼主(2025-09-11):
机型:华为笔记本MDF-16
配置:12代1240P
板号:SP1MDLGM01
故障:通电不亮

同行转修,说是进水导致故障,于是先拆机检查看电路板完好,无任何进水痕迹,于是接上维修电源查看故障现象,主板自动上电,电流跑至1.3A左右电流回落到600MA左右,看电流应该正常,接上键盘和屏幕,通电再试结果屏幕毫无反应,键盘也无亮灯,看来主板的确是有故障,上网查找图纸资料,结果只有测绘图,没有详细的电路图

于是根据测绘图逐一测量各路供电,感觉内存1.1V略微偏低外,其他供电基本正常,该内存供电是由一颗丝印5L396的芯片产生,查看资料最后确认型号为TPS51396,

查找相同型号找到以下电路图,根据电路图提示1.2V电压由图纸上的R1和R2的阻值来确定,

用万用表检查主板上该电阻,发现R1和R2分别各自由两颗电阻组成,R1阻值为47K+500,R2阻值为50K+5.1K,导入公式0.6X(1+47.5K/55.1K)电压的确是1.1V,但是图纸的确标定电压值是1.2V,于是打算把该电压升高到1.2V试一下,将R2调整到50k,将5.1K调整到R1的500欧姆的位置,再计算0.6X(1+52.1K/50K)电压值为1.2V,

调整完毕通电测试内存供电已经是1.2V,接上键盘已经能够正常控制,于是装机测试屏幕顺利点亮。。

网友:
好细节,很少会去 怀疑内存供电1.1V 不对

网友:
非常 详细,感觉分享

网友A:
我们自己用的万用表测过来有时也会有0.2V偏差

网友:
这种细节很重要,楼主威武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有时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太细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自己用的万用表测过来有时也会有0.2V偏差

什么万用表检测1.2V电压误差精度高达10%?这个万用表可以换了吧。

网友:
经常遇到类似的故障,都是分压电阻不对导致电压偏离正常值,内存电压很精确的,CPU上的电压也是,差一点儿都不行

网友:
DDR5代的主板VDDQ供电1.1V是正常的哈。

网友:
双击666  思路清晰

网友:
这太细节了,有时候因为表的误差可能都不会注意

网友:
楼主真厉害,如果是我量到内存1.1v左右肯定就略过去了

网友:
图纸是 1.8V 的只能参考,真正故障估计不是这里,估计是受热了,好了

网友B:
细节很到位。。。。。。。。

网友:
现在D5  是5V供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节很到位。。。。。。。。

说的有道理,等着反修

网友:
1.1v也应该是可以!

网友:
差0.1V电压都不行吗?

网友:
值得借鉴的维修资料

网友:
值得借鉴的维修思路

网友:
细节决定结局,维修还是要细心才行

网友:
细致入微!!!

网友:
工匠精神!!!

网友:
太细了,很多的经验。由芯片FB根据数据手册得到输出电压

网友(2025-10-22):
后来有返修吗

网友:
顾客目前情绪稳定

网友C:
大神确实厉害,这个1.1v对于我来说,确实不会在意,估计我是修不好的了,这让我想到修显卡的1.8v不对也是这个样,是不是有很多板子电压相差0.1就会不正常了,但是哪里会有准确的电压值来参考,特别是CPU供电怎么看是不是标准的,他的电压是动态的,大神怎么来判断,多多指教,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确实厉害,这个1.1v对于我来说,确实不会在意,估计我是修不好的了,这让我想到修显卡的1.8v不对也是这 ...

因为无详细资料,只有简易扫描测绘图,所以采取先简后难的维修,把差异明显的排除试一下,所以才先修这个内存供电异常,结果也证明思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