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光影精灵1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09-11):
电脑型号:HP 光影精灵11
后盖型号:TPN-Q278

主板板号:DAG3PAMB8D0  REV : D

故障现象:开机没有反应,电源灯不亮
拆出主板观察正反面,无明显进水、烧坏痕迹。

测量公共点无短路,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有一个电感短路,阻值对地为0(我用这个表最后一位可以忽略)

搜索论坛和鑫智造发现并没有图纸和点位。
观察电感旁边这颗芯片丝印是RW=,查资料后确认型号是RT6338B
用鑫智造的芯片查询功能搜到使用这颗芯片的其他主板图纸,发现是3V供电芯片

这时候已经能想到3V后级是直通桥的,这个13代的CPU已经集成了桥,大概率是CPU短路了。
但是本人修无图无点且短路的机器时有个习惯,就是要把整块板子的电容都测量一遍对地阻值,这样做的好处是大致能判断出短路这条线路的走向和去处。
于是经过一番测量后发现了问题,在CPU边上有一颗电容有点异样,并且是短路的电容

用显微镜观察一下明显能发现电容表面的裂痕

将其拆下测量确实为短路的

拆掉电容后3V电感阻值恢复到370,补上一个电容后上电发现点流能跑起来了
果断装机成功点亮

维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献上我测量的阻值和电压图

网友:
走运,只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为什么不上烧鸡大法

网友:
捡漏了,幸运。

网友:
hp和宏基做工都还可以比华为强

楼主:
先打一遍整板电容阻值,后面不行再烧鸡

网友:
这个机子有这个通病  我修了几个都是CPU 供电周边电容坏了 或者管子问题

网友:
教程做的真好!

网友A:
整板这么多电容都打一遍阻值,这也太耗时间了吧。

网友:
666  惠普的机器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用1V1A,上热成像,很快就出来了

网友B:
今天碰到一张七彩虹的b560主板,3.3v待机无输出,拆掉ec待机电压出来了,发了一颗新的ec换上还是不出3.3v,万用表测试阻值全对,于是烧鸡大法伺候结果看见一股青烟飘出就是看不到那个电容短路,还没查到损坏电容,电流都降到正常值了,用显微镜查看一周未果 ,只能装机让坏电容的继续待在主板。

网友:
好细致,没有轻易判死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板这么多电容都打一遍阻值,这也太耗时间了吧。

当你盯着板子半天修不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有点思路是多么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碰到一张七彩虹的b560主板,3.3v待机无输出,拆掉ec待机电压出来了,发了一颗新的ec换上还是不出3.3v, ...

阻值恢复说明已经烧穿了,问题不大

网友:
思路清晰,我也喜欢先看一遍,再用烧鸡大法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发财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碰到一张七彩虹的b560主板,3.3v待机无输出,拆掉ec待机电压出来了,发了一颗新的ec换上还是不出3.3v, ...

那说明这个电容已经烧开路了 或者是和电容相连的铜箔烧断了 不再表现出大电流状态了

网友:
HP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发财小电容,细心是关键

网友:
还好是电容短路,楼主运气好哦

网友C:
这种故障就怕芯片短路就没得搞了

网友:
看到结果,心里高兴得飞起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就怕芯片短路就没得搞了

是啊,就怕CPU短路,换的话价格太高,很多客户都不愿意换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耐心也很重要。。学到了

网友:
这款机器都没有图纸,大问题很难修

网友D:
有台显微镜维修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当你盯着板子半天修不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有点思路是多么重要了
好细致,没有轻易判死刑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大师

网友:
机会留给有缘人。一颗电容挽救了C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台显微镜维修还是很有必要的

没错,要想电脑修的好,工具不能少

网友:
细心才能吃热豆腐

网友E:
这机器应该有保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应该有保修吧

过保修了的,和客户确认了才给他修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2025-10-20):
我用1V直流电,来烧,安全高效

网友:
上热成像快点

网友:
电容祝你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