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 N850EJEK 点位图转换成CAD

楼主(2025-09-11):
蓝天 N850EJEK 点位图转换成CAD 这个BRD格式不会

网友A:
你蓝天的点位多吗,我可以转,加我V:SFKJ6666668

网友A:
你这个版号是6-71后面是多少??

网友(2025-10-12):
引用 网友A:
你蓝天的点位多吗,我可以转,加我V:SFKJ6666668

转cad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CAD软件好用,那个软件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版号是6-71后面是多少??

6-71-N850EJEK

网友B:
蓝天 N850EJEK.CAD 点位图

N850EJEK.c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天 N850EJEK.CAD 点位图

谢谢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