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75M-D3HCPU风扇转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5-09-12):
电脑正常运行突然黑屏,以为内存金手指氧化,擦了几遍,安上不行,把前置面板的接线及硬盘线和独立显卡均取掉,只接CPU和内存,上电也只见CPU风扇正常转,CPU没温度,确定内存及CPU好呢,插别的电脑上正常工作。主板为技嘉B75M-D3H,我将主板拆下来,测CPU开启电压1.05   0.96伏正常。内存1.5伏正常,南桥1.2伏及1.8伏正常。无时钟电压(正常0.3-0.4伏),无复位电压(正常3.3伏)。我自己修好了,原来是IO芯片63脚有问题,拉低了南桥PWROK电路的电压,导致无时钟及复位。将IO的63脚悬空后正常点亮工作,开机一天无任何异常。没花一分钱修好,大家说值不值?

网友A:
悬空不就时序乱了吗?不如加个电容接地延时解决时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空不就时序乱了吗?不如加个电容接地延时解决时序问题。

没有乱,一切正常,只不过没有保护了

网友:
哦,也对,IO关不了桥了

网友:
网购的75K电阻昨天终于回来了,这种取样的电阻是精密电阻,误差小于1%,75K的精密电阻是85C,安装上后,将悬空的63脚重新接回主板,开机一切正常。至此此主板维修完毕。

网友:
有的OK信号 可以断开,但复位信号不可以,是一个延时升高信号

网友:
为什么我的同样问题不行,换个io就好了

网友(2025-12-10):
看样还得老老实实维修,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