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Thinkpad E14/E15 键盘整体随机性失灵通病BIOS

楼主(2025-09-12):
随机性键盘整体失灵,换新键盘无效,固件缺陷,2025新固件刷了就好

网友A:
我没修到过这个机器键盘失灵,我想问一下这个机器的键盘固件是单独一个存储器还是和bios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修到过这个机器键盘失灵,我想问一下这个机器的键盘固件是单独一个存储器还是和bios一起的

和主板的估计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