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KB3NVG 不开机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25-09-12):
拿来时说主板不开机,经过测试发现开机瞬间掉电,多触发几次不开机。
掉电瞬间测量电压,发现除了没有CPU电压,还有一个L6电感瞬间有电压,又掉了。

经过测量与推测U12芯片GS7261C芯片应该是产生12V电压的,因为没有12V电压,所以触发掉电。
找不到芯片PDF,经过测量只能确定供电与EN脚位,两个脚位电压都正常,测12V也没有短路,应该是芯片不良了。
没有芯片更换,想到可以加一个12V上去。

从别的主板剪了一块12V产生电路

接好供电,EN,开机测试正常,触发显示。

找了个位置放好

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外改电路  主要是功率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