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开机电流多大

楼主(2025-09-13):
型号版号如图,遇到发财电容拆陆奥可以正常开机入到bios,由于测试未装硬盘,但是此时电流去已经去到1.25A左右,感觉各关键部位发热有点高,但是论坛找不到此版号相关开机电流参考,所以懵逼了,有修过此机滴高手麻烦告知一下此机进入到bios状态滴电流多大好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宵夜到现在回来顺便看看,看来大家都早睡了,等哪个好心人告诉我开机电流后,我上存一下这个型号滴出厂自带BGU

网友A:
1.25安,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啊,咋怀疑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5安,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啊,咋怀疑有问题呢

进入BIOS理论上显卡还未工作只是继显跟U工作,加上好几处供电管温度感觉高我才怀疑可能不正常这个电流,如果是正常滴那我就处理一下BUG然后整机测试看看

网友:
这是啥意思,进系统测测就知道了啊

网友:
独显应该没有启动,测下独显那块电路。

网友:
只低不高 不可能1a以下

网友B:
你的这个电流应该是正常的,有些机器进bios里温度比正常进系统的温度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电流应该是正常的,有些机器进bios里温度比正常进系统的温度要高

最后测试证实你所言,进系统电流比进入BIOS还要低,已经成功交付客户

网友:
这题我会,能开机的话大概总功率会跑到37W以上 也就是37/20=1.85A,然后再掉回30w左右也就是1.5A左右,电流没达到是cpu没完全工作或者显卡或者内存

网友:
应该在2A

网友:
独显是不是没工作

网友:
电流不应该这么小,2A左右

网友:
不管正常与否  请问阁下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