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个问题

楼主(2025-09-13):
我的老Thinkpad 电池不行了 换电芯一定要解锁吗?

网友A:
换电芯???一般都是直接整个电池,换电池的时候,当然开锁才能拆换电池。

网友:
没操作过  都是直接换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芯???一般都是直接整个电池,换电池的时候,当然开锁才能拆换电池。

那我还是不折腾了,老电脑了,只能插电用

网友:
自己换电芯非常的困难  主要是拆解就很费劲,后面还要解锁

网友:
肯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