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内存怎么对位?

楼主(2025-09-13):
没搞过,这黑胶真恶心,拆下来掉了很多点,还好都是空点。
问题来了,这内存不像其他显存有个框框。焊上去点不亮了,是没对准焊盘吗

网友:
没有标记,就自己拆前画个线啊,

网友A:
拆之前能点亮的?

网友B:
你这个水平能点亮也是奇迹

网友C:
简单得很,把芯片反过来,左右对齐芯片的焊点和主板的焊点,这样可以画个对角线,上次我拆苹果笔记本4代的U也是忘记画线,后来根据维修手机的经验和方法这样做就行了,至于你说的不开机,肯定是断线没有补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之前能点亮的?

是的,拆之前能亮,进系统花屏,加热一下内存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水平能点亮也是奇迹

没办法,都是自己学的没人教啊,再说小学毕业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得很,把芯片反过来,左右对齐芯片的焊点和主板的焊点,这样可以画个对角线,上次我拆苹果笔记本4代的U也是忘记画线,后来根据维修手机的经验和方法这样做就行了,至于你说的不开机,肯定是断线没有补好点

看了点位图的,断的都是空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了点位图的,断的都是空脚

细节决定成败,你的黑胶都没有处理干净,把底脚的黑胶处理干净,再把芯片四周的黑胶也处理干净,你这个问题,大多数是边角的黑胶没处理干净,顶住了芯片,焊接的时候无法下沉做归位

网友:
焊功不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节决定成败,你的黑胶都没有处理干净,把底脚的黑胶处理干净,再把芯片四周的黑胶也处理干净,你这个问题,大多数是边角的黑胶没处理干净,顶住了芯片,焊接的时候无法下沉做归位

这个黑胶除了用烙铁刮还有什么方法?本来只掉了两焊盘,刮黑胶掉了很多,都没有怎么用力

网友E:
楼主这是对维修毫无天赋,但是胜在志坚,矢志不移啊

网友:
附近小电容小电阻拆之前留意一下,找到横坚两个参考点,我手工也不行,就是用的这个笨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对维修毫无天赋,但是胜在志坚,矢志不移啊

我受不了,我这暴脾气不适合搞这种太精细的,一怒之下给它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受不了,我这暴脾气不适合搞这种太精细的,一怒之下给它废了

胶都没除干净

网友:
已经很干净了好不,再刮焊盘都得掉光

网友:
拆之前有刀或者镊子,笔也可以对,先自己画一下对位线。

网友:
没焊好吧,我拆之前都会先划线,有胶的话可以看痕迹

网友:
一般不用怎么对,加热到了熔点自己归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受不了,我这暴脾气不适合搞这种太精细的,一怒之下给它废了

你这。。。自己的机器吗还是客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自己的机器吗还是客户的?

收的,练手的,两台1100,都让我干废了,以后再也不碰苹果了,垃圾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的,练手的,两台1100,都让我干废了,以后再也不碰苹果了,垃圾玩意

唉 都是钱啊,应该去咸鱼收些料板练手嘛 成本低

网友:
尽量的在拆之前画线

网友:
老手都是凭感觉直接放,内存焊点间距大,随便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得很,把芯片反过来,左右对齐芯片的焊点和主板的焊点,这样可以画个对角线,上次我拆苹果笔记本4代的U ...

好方法 自动回归得有手感

网友:
没有精钢钻不揽着瓷器活

网友:
找几块料板先把手艺练好再去修真机

网友:
大约 只要差的不是太大自动就过去了

网友:
这个对他来鸡儿 放上就吹

网友:
看的两边的元器件为参照物,看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
先大致对一下位 慢慢加热之后 它会自动归位,用镊子轻推一下  有Q弹的感觉旧对了

网友:
毛估估啊,自动回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