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键盘串键

楼主(2025-09-13):
按到大小写键和ESC键相连单独按ESC键正常,求个思路

网友:
主控有问题吧。

网友:
维修好了,这个键盘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官网还提供了固件可以自刷固件,希望有需要的做个参考。

网友:
这个键还行,每个键都是能直接拔出来的,换键不用烙铁很方便

网友:
先刷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