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650服务器主板3V待机芯片

楼主(2025-09-13):
IBM X3650服务器主板3V待机芯片,看板子这个芯片控制上下mos管PWM产生3.3V待机电压,如图,这款是什么芯片?我搜不到相关的资料,一时不知如何检测各引脚。谢谢大神们指点。

网友:
PWM控制芯片

网友A:
看起来象转换芯片呢?

网友:
是的,是pwm控制芯片,由它产生3.3V待机。现在故障现象就是不出3.3V待机电压,我遇到的困难就是查不到这颗芯片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象转换芯片呢?

是的,是pwm控制芯片,由它产生3.3V待机。现在故障现象就是不出3.3V待机电压,我遇到的困难就是查不到这颗芯片的信息。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
德州仪器的SN0601103RHL,找不到数据表

网友:
估计只能找图纸

网友:
买主板吧 估计200左右

网友(2025-10-27):
代换一体的或其他的3.3V芯片,焊其旁边,试试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