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19 版号NM-C221 触发不显示掉电

楼主(2025-09-14):
Y7000 2019 版号NM-C221 电流可以到2A左右触发不显示掉电,BIOS刷过,无效,有人知道啥情况吗,南桥热风枪吹过,还是一样

网友A:
会跑马吗,可能u挂了

网友B:
通病,看看显卡那边电压

网友C:
可以再次触发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再次触发不?

可以的,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病,看看显卡那边电压

啥通病,独显那边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跑马吗,可能u挂了

能跑的,有跳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通病,独显那边电压正常

看看显卡那边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或者pg信号有问题

网友:
跑码掉电,那就难搞了。拔了内存掉不掉电的,估计没办法的时候还得换cpu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可以再次触发

祼板开机再试还会掉不?还有检查USB接口看看,

网友:
跑码的话大概率就是cpu挂了,感觉就是不过内存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