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dual bios死机

楼主(2025-09-14):
能开机,但是最后会停留在dual bios界面,然后按enter 或者鼠标点ok就卡死

有没办法跳过这个页面进去bios?或者不让他死机

网友A:
已尝试用烧录器刷bios,但是主bios死活夹不了而识别不了,但副bios可以识别并刷了,有没可能是主bios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尝试用烧录器刷bios,但是主bios死活夹不了而识别不了,但副bios可以识别并刷了,有没可能是主bios芯片挂了?

电池、RTCVDD线路、晶振一套。

网友:
调换主副BIOS

网友:
主板型号呢

网友:
我修过别的电脑,开始时好时坏,开始显示卡顿,不正常,换内存条好了

网友:
刷了bois有用吗?

网友:
短接重置一下

网友:
技嘉的BIOS是越来越爱坏了

网友:
夹子有时候不好用,可以摘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尝试用烧录器刷bios,但是主bios死活夹不了而识别不了,但副bios可以识别并刷了,有没可能是主bios芯片挂了?

拆下来以后刷

网友:
刷BIOS,或者拆一个下来。

网友:
技嘉双bios两个都得刷

网友:
双bios爱坏啊

网友:
都提示主bios损坏了    既然没反应那说明副bios也损坏了  刷一下就好

网友(2025-10-24):
双BIOS  把 主 BIOS 拆了  编程器刷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