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吧

楼主(2025-09-14):
很好,成功干废两台1708,现在只能两张主板组合一张了,这个内存干报废的我想把电源芯片换到另一个主板上,有愿意接活的吗?价钱私聊。我上个芯片手动摆球失败,焊盘太小吸吸事拖几次就报废了

网友:
好吧,还是自己来,有需要这钢网的吗?

网友A:
我也是服了我自己,本来简简单单的问题,十分钟就能修好的,结果硬是修了半年,还报废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服了我自己,本来简简单单的问题,十分钟就能修好的,结果硬是修了半年,还报废一台。

唉。再也不碰这玩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服了我自己,本来简简单单的问题,十分钟就能修好的,结果硬是修了半年,还报废一台。

半年修好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我可以轻松应付,你焊盘掉完点我都可以帮你飞线解决,何况只是换个电源芯片

网友:
修好一个了,修过了才觉得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网友:
还得多练焊工

网友B:
这个电源不容易坏的呀,你这是修什么问题的。

网友C:
看IP咯噔一下,点头像一看果不其然又是老吴来了。
这种芯片不需要摆锡球的,钢网刮锡膏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IP咯噔一下,点头像一看果不其然又是老吴来了。
这种芯片不需要摆锡球的,钢网刮锡膏就可以的。

网是死马当活马医前两天现买的,本来就不打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不容易坏的呀,你这是修什么问题的。

误杀,一个电容短路而已,本来就和这芯片没关系,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我修手机的轻松拿捏

网友(2025-11-04):
那么把屏卖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