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i9 11代CPU开机发烫,冒烟

楼主(2025-09-14):
一台华硕笔记本版号为NJH,客户反应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发现触发正常,按下开机键后电流直接跳到3.7A,心中大喜,以为是哪里短路,拆下后壳,使用热成像查找短路点,无意中碰到CPU散热器,发现烫手,并且CPU风扇也不转,不会是CPU吧,把散热器拆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使用热成像,开机就看到CPU上部的晶圆起火花冒烟,再测CPU供电的1.2V电感已经短路,刚开始拆机测量此电感不短路。

拆下CPU后测量1.2V电感二极体值恢复正常,测量CPU供电阻值也正常,问题来了,CPU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坏的,测量CPU供电MOS管是好的,PWM芯片也没问题,就怕换上CPU后又烧,这个U可不便宜,买一个都要800块钱,难道必须要连CPU供电MOS管和PWM芯片一起换才行?

华硕的版号为NJH,哪位大神能提供图纸吗?谢谢了!!

网友:
DA0NJHMBAG0这个只有点位

网友:
按下开机键后电流直接跳到3.7A,心中大喜,把散热器拆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使用热成像,开机就看到CPU上部的晶圆起火花冒烟
楼主太幽默了,我忍不住笑出了猪叫

网友A:
这种情况是CPU送来的时候就短路了。由于有散热器压着,热量不至于让晶圆炸开。拿掉散热器,瞬间高热直接导致晶体冒烟炸开。我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插电午安大电流,拆出主板拿下散热器,插电南桥晶体直接崩飞

网友:
好像散热器还没拆就冒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CPU送来的时候就短路了。由于有散热器压着,热量不至于让晶圆炸开。拿掉散热器,瞬间高热直接导 ...

好在客户在旁边看着冒烟,后来客户打电话给他朋友,他朋友说CPU没这么容易坏,肯定是我拆机搞短路,遇到这种半懂不懂的客户,想杀人的心都有,就像有时候帮客户贴手机膜,第二天他拿来跟你说信号差了,只要你的手碰过,什么问题都是你造成的.......本来想退机保平安,客户也算是半个朋友,非要求我帮他弄,他也知道,去外面没有个2000块钱左右搞不定,还想叫我先买CPU,让我做帮找老婆还包生儿子的事,我呸......只有装傻,说支付宝没钱买不了,反正是他急我不急,客户就给了900块钱,我拆装U的手工都不止那100块钱,还不包括电费,我就郁闷,为什么我接的都是廉价活,不如重做手机CPU还得个150块钱,还不用开BGA焊台,他给那900块钱真的是巨款,扣除800块钱买CPU后,想一并把CPU的电源芯片和MOS管一起换的钱都不够,看来我真的不应该帮他,以后出问题还要继续找我,烦死。

网友:
这种看看得了 退吧

网友:
快退了算了,碰上这种客户,

网友B:
挖槽,楼主雷锋啊,说真的    利润100 ,

网友:
五楼分析得很有道理,应该是已经短路了,引起发烫,拆掉散热器后热量无法散失导致晶圆破裂

网友:
这就够倒霉了。他还打电话问朋友,他朋友懂个鸟!

网友:
换u有风险,这个价搞不好要亏。

网友:
好在客户在旁边看着冒烟 我认为客户在边上看到不是好事,犯罪事实确凿

网友:
cpu很少冒火花,多半是pwm芯片的电流过流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你惨了你,这种就是冤家,我躲都来不及,退机保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槽,楼主雷锋啊,说真的    利润100 ,

这哪里是利润,分明是大雷。万一买的CPU不良,万一CPU干了不行拆下发现鼓包或者短路,退无可退,只能自己承担损失。就算是修好,质保期内祈祷它不爆雷吧。换这种CPU,起码收2K起步。否则风险和收益根本不相符

网友:
还是群里的大神说得对,换了CPU后,显卡电压有,显存电压也有,各个电压正常,就是CPU无供电,测量CPU各个供电MOS管正常,驱动芯片电压输入16V正常,开启信号也有, boot电压5V ,各个电压都正常,测量上下官驱动没有波形,SVID 有上拉1V,估计是买的CPU又是假货。

网友:
估计是拿掉散热器开机导致CPU温升过快击穿短路了。

网友:
这种叫 客户自己买芯片,帮做上去,风险不承担,好与不好都不要找你还算买个人情,要自己买芯片,这样不不搞也罢,人情也不用做

网友:
哇塞,这种厉害了

网友:
这种还是不要接的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网友:
这种叫 客户自己买芯片,帮做上去,风险不承担,好与不好都不要找你还算买个人情,如果你帮买的芯片做不好说是你买的芯片不正常还赖你。这样不不搞也罢

网友:
买的CPU再是坏的,那楼主真是要头大了

网友:
巧遇,问题找到了还赚不到钱,糟心.

网友:
成本800,他只给900,拉倒吧 退了,换个高端点的U起码要利润300-600之间

网友:
我估计楼主想自杀!!!

网友:
900换个屁,以后出问题肯定说CPU买的不好

网友:
来自: 中国
退机包平安吧

网友C:
有后续吗,再买了一个U吗
qjx18199
现在装傻,跟客户说没有CPU,一直拖着,反正就是不想修
详情

网友:
我遇到这种不知名情况一般可调电源调个1.5a到2a再上电!不至于火花带闪电

网友:
眼看着还冒烟了?

网友:
现在CPU MOS管子烧坏,换CPU都要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后续吗,再买了一个U吗
现在装傻,跟客户说没有CPU,一直拖着,反正就是不想修

网友:
这种CPU 我都修不起 等下搞一下坏了 亏麻

网友:
CPU 冒烟估计只有华硕的质量才能冒吧

网友D:
没有短路不太可能会烧CPU的,除非你长时间没压散热器,话说,短路烧CPU的,我遇到过CPU晶体直接炸成渣渣的。。。
qjx18199
这个笔记本上次给别人修过屏幕,我拆下来的时候,散热器的螺丝很松,而且没有硅脂了
详情

网友:
这种不退了算了,还真换U

网友(2025-10-28):
换了第4个CPU,开机了,目前一切正常,第一个U,换上去点不亮,第二个U重启,第三个U焊接上去电感短路,没通电,第四个U一次成功,好在有保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短路不太可能会烧CPU的,除非你长时间没压散热器,话说,短路烧CPU的,我遇到过CPU晶体直接炸成渣渣的 ...

这个笔记本上次给别人修过屏幕,我拆下来的时候,散热器的螺丝很松,而且没有硅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