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bios芯片坏了,还能被烧录器识别吗?

楼主(2025-09-14):
技嘉主板一直停留在dualbios恢复页面,只要确认还原主bios就会死机
之前刷过最新版的bios,过程似乎挺顺利的
芯片
技嘉主板
iOS

网友:
有些坏了 可以识别 但是不能烧录

网友:
也有些BIOS芯片坏了,可以烧录,但是不能通过校验。

网友:
烧录不用夹子,要拆下来录。烧录的时候,如果读不出,录不进,或者录后检验不过,都算芯片坏了。

网友:
BIOS 有刷写限制,遇到过技嘉的AMD BIOS 可以读取但是 写入不了

网友:
有很多中表现方式啊,不能识别,不能烧录,

网友:
不一定,我就碰到过,能刷的BIOS芯片在主板上就是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