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A507 AMD的cpu 3050显卡 版号DANJNMB1AA0 进水机器求助此位置电阻多少

楼主(2025-09-14):
华硕FA507 AMD的cpu 3050显卡 版号DANJNMB1AA0 进水机器求助此位置电阻多少

网友:
2M,VINSEN电阻,背面连接一个133K分压

网友:
谁有这个图纸或者这个位置的高清图    感谢

网友:
这个位置进水  电阻烧了不出CPU电压    有经验的可以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