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CT7VA开关上无电压,不触发,求助

楼主(2025-09-14):
          如图所示,神舟战神Z7-CT7VA,板号:GK7CP6S,开关电压没电,不触发,测试电阻R218一头有19V,另外一头没电,R218和R203串联分压后应该9V多电压到开关上才对,分析考虑可能是分压电阻变质,更换电阻后能正常开机,反复测试也能开机,装机测试中在滚动条处掉电后恢复原始故障了,不能开机时候PWRON#为0V,后把Q47和Q116都更换了,包括C641和C653都更换了还是没电,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求点思路,谢谢(有电时候能开机显示,应该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电阻反复烧的话检查一下是不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
有没有可能S17性能不良

网友:
PWRON#前级,一个是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