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内存故障大家是怎么修的?

楼主(2025-09-15):
这种内存故障大家是怎么修的?就是主板内存的每一根插槽插上去都没问题,但是插了三根或者四根内存,就只能识别其中的两根或者三根,严重点的就挡码不亮机。

然后现在已经清理了内存插槽和CPU插槽,换了CPU,还是不行,刷了BIOS也是,插内存的供电,VTT,VREF也都是没问题的,就是不能插很多内存。有时侯BIOS里面能识别,但是在系统中会提示只有其中的多少个G可用,反正就是这种,这是怎么个问题呢?

最近老是有主板出这种问题,有些主板已经换了内存的供电芯片和VTT的供电芯片,还是不能解决。

网友A:
看看主板的说明书,看看是不是内存支持方面的问题。

网友B:
供电电容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容查查。

你说的是内存供电的那些固态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板的说明书,看看是不是内存支持方面的问题。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内存供电的那些固态电容吗?

是,碰到过几起电容规格老化或不够,引起内侧存电源电压不够稳。包含CPU侧跟内存侧的。

网友D:
如果条件都正常的话,考虚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碰到过几起电容规格老化或不够,引起内侧存电源电压不够稳。包含CPU侧跟内存侧的。

我昨天把5VDUAL和内存供电的固态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条件都正常的话,考虚是不是接触不良。

不是插拔安装的接触不良,就怕是桥虚焊的接触不良。

网友(2025-10-22):
我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不行,这种会不会是MOS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碰到过几起电容规格老化或不够,引起内侧存电源电压不够稳。包含CPU侧跟内存侧的。

我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了,不行,这种会不会是MOS管子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检查内存电源纹波,若是稳定的话,那就是主板娘胎里的毛病,修不了,只能挑选体质好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