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IOS芯片能正常刷程序,上机不认

楼主(2025-09-15):
一颗型号为74M12JWSIQ,1.8v 128Mb的bios芯片刷写程序一切正常,测量阻值也都正常,上机不读bios,更换一颗同型号的搞定,反复试了两次都不行,第一次遇到这么诡异的事情。

网友A:
诡异吗?多查查,要不条件没到读BIOS那步,要不BIOS到桥断线,要不u坏,哪里这么多诡异事件,又不是盗墓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诡异吗?多查查,要不条件没到读BIOS那步,要不BIOS到桥断线,要不u坏,哪里这么多诡异事件,又不是盗墓笔 ...

换了一颗bios芯片就正常了,麻烦仔细看

网友B:
我的华项B85M-F主板也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我遇见对换就可以用的。说不好啥坏。

网友:
可能是桥的驱动能力不足,都不出芯片里面存储的数据。

网友:
碰见过Vb上类似的情况,正常读写 无波形产生 更换后OK,

网友:
应该是本体素质不行,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项B85M-F主板也遇到这个情况

B85M-F   B85M-K  都遇到过

网友:
读写过的bios 有的主板不认 有几款机器 读写过的机器主板不认  要买新的未读过的bios 才可以

网友:
校验也能跑过吗

网友:
机器修多了,怪事不怪

网友:
想那么多干嘛,换了能好原来那个就是有问题不良

网友:
可能是OTP区域清空了   写一个空的上去就可以  华硕的这种情况最多  你这个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区域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

网友:
刷写太多了 ,有个,AM4的主板  卖家一路升级BIOS 最后刷黑了 然后到我这换个BIOS 就好了

网友(2025-10-16):
但是有的芯片有引导,刷的不认

网友:
换一颗也不贵,解决就好

网友:
这个都要备货,,

网友:
可能是芯片老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