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上,补点飞线,用的是哪种线好一点?

楼主(2025-09-15):
焊盘上,补点飞线,用的是哪种线好一点?求推荐

网友:
焊盘补点的话,吸锡线就挺好用的

网友:
建议这个

网友:
我用耳机音圈线

网友:
飞线我用的就是普通漆包线

网友:
小的电感线圈的漆包线就行。

网友:
我现在也用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
当然是越细含银高的好,粗了不好盘点也不好刮。

网友:
是的,用补点神器好

网友:
我拆充电器里的变压器线圈

网友:
小蝌蚪最好

网友:
补焊盘当然首选小蝌蚪补点神奇啊,大小可选,自带圆头和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