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80W电源,12V+7P4线,开机风扇转几圈就停了,同一 ...
惠普180W电源,12V+7P4线,开机风扇转几圈就停了,同一批好几个都是,是不是通病

楼主(2025-09-15):
惠普180W电源,12V+7P4线,开机风扇转几圈就停了,同一批好几个都是,是不是通病,没有明显烧的地方,
通病
惠普
电源

网友A:
感谢分享 学习了
u1492468
大哥,我这个是求助,修好了再分享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学习了
大哥,我这个是求助,修好了再分享

网友:
电源保护了,

网友:
都没有测量,怎么知道哪里毛病。

网友:
也有一个同样情况,测绿色待机只有2.6V,正常应该3.3V。

网友(2025-10-17):
我的也没搞好换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