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怎么用示波器精准判断出哪个CD3215坏

楼主(2025-09-15):
有人知道怎么用示波器精准判断出哪个CD3215坏,只知道用示波器的I2C解析功能,具体咋用有人知道吗

网友:
要用逻辑分析仪吧

网友:
能i2c解码的话,接上线,读出数据,然后比对地址,看哪个地址无响应或误码多了。要对i2c 协议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