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H610M-K D4进系统和PE都重启

楼主(2025-09-15):
刚开始CPU供电芯片烧糊,型号是ASP2100,换完以后成功进BIOS了,以为修复了,接硬盘进系统就断电重启,又亮机到进系统重启,打反复,M2和SATA硬盘都试过,问题依旧,插U盘进PE也进不去,依然重启,实在没有思路了,请论坛同行大神们支招,在此多谢了
华硕
cpu
芯片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9-16 08:36 审核通过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2025-12-05):
换U试试吧,就像OPS主板一样烧了CPU供电修好之后开机正常,但进系统会重启或蓝屏,最后换了CPU一切不正常的蓝屏和重启都解决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烧了话 CPU不一定是好的 换一个CPU试试